iphone6无法上网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1):
iphone6无法上网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iphone6无法上网

  收到客户一台iPhone6故障机,描述说手机无法上网,不能正常使用。

  故障分析:根据浏览器的报错提示,可能出现在32K时钟电路。

  维修过程:查看PCB找到32K时钟,测量1脚与二脚无的对地值异常。

  重新更换一个时钟。

  维修结果:进入系统测试,iphone6无法上网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网友:
维修前的的判断故障的思路好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一个新的经验,好厉害的。。。。。

网友:
电源时钟坏导致上不了网第一次见!

网友:
维修手机思路重要,手工更重要,故障找到了手工不过关还是修不好。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宝贵的经验 以后遇见了就好解决了

网友:
多谢楼主热心分享宝贵的修机经验!!!!!!!!!!!

网友:
晶振坏了。。。。。。。。。。。。。。。。。。。。。。。

网友:
腻害啦 大神 手工用了多长时间啊:lol:lol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电源时钟坏导致上不了网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谢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