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8-07-11):
版号6-71-w65s0-D02,拆出主板,习惯性测量电感对地阻抗,发现待机3.3V短路,IO也是短路,先简单,拆下io不短路,那就断定是桥烧了。桥合一芯片SR17E.换桥后电流停留在0.35A不动,这个肯定和BIOS没关系。先不刷BIOS,桥是无铅,是不是没焊接好?重新放点焊锡膏,完毕之后,电流一路小跑,开机能点亮,就是时间稍微长一点,这个需要刷bios。维修到此结束。附上BIOS程序

U28 6-71-w65s0-d02zhanshen.rar

网友:
现在这种一体的芯片修起来有点老火哦。

网友:
桥烧是这个板的通病了,我这也换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