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维修B150、h61

楼主(2018-07-11):
第一块:GA-B150M-D3V DDR3 REV:1.0

故障是不触发,测量无3VSB就连5VDUAL都没有
5VDUAL经Q31转换,测Q31 输出极短路 5VDUAL短路了,测USB数据线无短路 摸网卡 io 桥 并无发热,USB数据线没短路桥不发热可能不是桥问题,按经验来搞下一步测电容测全板电容,测到内存供电旁边的电容发现有短路且有点发热,量内存供电管没有短路,接下来就是拆拆拆,把量到短路的电容都拆了,然后再测焊盘发现不短路了,再量5VDUAL 有阻值了不短路了,测拆下来的电容有一个短路了 这里应该是0欧的因为万用表快没电了有些偏差,更换
上电测试
ok

第二块 8H61-M PLUS V3
故障不亮
接到主板上电,主板不断电测内存供电 无电压,内存供电IC是8720B量5.1.7脚都有电压更换8720B 内存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不亮,主板故障现象变为上电掉电,掉电很快上电不到两秒就掉了,上电瞬间用示波器测量所有供电,发现全板供电都正常,测信号PWROK有 25M桥晶振起振  VRMPWRGD3.3V正常发出,这个有点难搞呀,突然想起有个信号没测 温控信号!这个信号异常肯定会掉电  上点位找温控信号 找到了 THERMTRIP#这个就是温控这个信号有了还得转换一下才发出的还分两路发出,就是其中一路条件不足也不能发出 量PQ61截止条件已满足应该发出,但量到SQ38发现异常B极高电平导致SQ38导通了所以拉低了THERMTRIP,量SQ39 B极高于0.7V C极还是高电平,SQ39坏了  更换SQ39
测量温控信号输出 有输出了
然后就是亮机了

网友:
好,二手板子价格高对维修也是一种福利、、、、、、、、

网友A:
这跑码卡,用在PCI-E时,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跑码卡,用在PCI-E时,好用吗

PCI-E只能在技嘉主板上使用,其他主板特殊接口只能使用LPC,SPI_DEBUG

网友:
有一些跑码卡在部分 主板上用不了有没有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B:
150 二片,不错的价格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0 二片,不错的价格                                                                    .

b150 h61芯片组,不是价格,同行的板价格比较低

网友:
温控信号 华硕的以前是822 现在变成三极管了。

网友:
台板大神

网友:
台式的板好少修,不过看楼主修秒杀也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