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32E29液晶电视花屏故障曲折维修

楼主(2018-07-11):
海信TLM32E29液晶电视花屏故障曲折维修

  同行送修一台海信TLM32E29液晶电视,据说原始故障是花屏,逻辑板上AS15-G芯片已经换过。开机蓝屏和LOGO感觉正常,声音正常,观看节目时画面轻微的偏白且液晶电视花屏。

  先点屏结果还是一样,确定是逻辑板或者屏本身的问题。上电测逻辑板各路电压VDD 3.3V,VDA 13.5V,VCM 7V,VGH19.6,VGHP 22.3,VGL -5.5,感觉都在正常范围内。接下来测伽马电压共14组,当测到5、6的时候发现电压是0V,测试点是通过220排阻直接和芯片相连的,测试电阻阻值正常,伽马芯片是采用爱坏的AS15-G,而且同行已经换过。

  难道是上家没换好,随即又换了一块新的,故障依旧。为什么不出这两个电压呢?伽马电路的形成过程无非就是一堆运放,MS还有个口诀,输入等于输出,U+等于U-。难道是输入地方有问题?当我拿放大镜照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上家换芯片的时候吹飞了一个小电阻 ,图片上N2上面左边一个电阻没了。

  因为没有图纸,量了一下旁边的360欧姆,废板拆一个330欧,装上OK。至此,海信TLM32E29液晶电视花屏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点屏机  伽马矫正                修液晶电视,楼主也是高手

网友:
维修到这个位置就是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2018-08-14):
不错,维修到这个步骤就是芯片级维修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