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hone6显示异常

楼主(2018-07-11):
iphone6手机摔过,显示异常,可以输密码,是什么问题,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先拆开机器再说呀,,,,,,,,,

网友:
排除外配没有呢,检查显示座子阴值、供电。 最后看触摸IC

网友:
同3楼,先换屏试试。再查座子

网友:
问大神之前就不知道自己先试一下,换个屏试一下,就算是天王老子也猜不到你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主办的问题

网友B:
请详细描述下故障 现在这个状态 触摸好不好用 全部失灵 还是部分失灵。有没有换过屏幕测试

网友:
先试试触摸,然后在判断故障。。。。。。。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自己先试一下,换个屏试一下,有没有换过屏幕测试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查排线接口电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机器再说呀,,,,,,,,,

这楼主可能不是同行

网友: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没有换屏幕测试,手里没有6代的屏幕,座子阻值显示供电5.7v N端测试无穷大,胜利万用表测试的,J2019 28脚,请指点这个脚阻值无穷大是否正常,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点评):
+5.7v没有的话不会有显示的

网友(点评):
1先排除屏幕本身是否摔坏,2检查MIPI总线通往CPU通道有无断线 ,打值J2019 5,7 11 13 17 19 23 25 脚,如果不是屏坏,那么重点在数据传输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详细描述下故障 现在这个状态 触摸好不好用 全部失灵 还是部分失灵。有没有换过屏幕测试

触摸都是正常的.........................

网友:
屏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都是正常的.........................

应该是屏幕乱跳 导致的密码输多了 停用了吧

网友:
先换屏幕试试看,不好使拆下主板,打座字阻值是否正常,供电,时钟,复位,检测

网友:
先换屏幕看看。。测座子阻值顺着点位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