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ELL XPS 15-L521X LA-7851P不触发

楼主(2018-07-11):
此机不拆机看电流0.022,不触发,以为是待机问题,拆机,测试没有3  5V  ,继续检查,隔离保护不过,仁宝隔离保护电路修的很多了,大家都清楚,就是PACIN或ACOK(ACOV)这两个地方是低电平,测试刚好这个信号为零,追查这两个信号来自充电芯片,运气不错,刚好测到这个芯片的主供电为0V,边上的电阻仔细看烧了了,打阻值只有35,肯定有问题,难道充放电芯片坏了?取掉再打还是只有35,看图纸,这个电压来自VIN经过一个两级管,两级管取了还是35,只有边上那个小电容了,取掉小电容,直接好了

网友:
嗯嗯嗯嗯,可以的,有维修思路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