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3.5寸WD硬盘开盘恢复实例

楼主(2018-07-11):
客户的这个盘因磁头坏需要开盘换磁头做数据恢复
型号:WD5000AAKX
容量:500G
电路板号:1640
恢复思路:找到配件盘开盘换上好的磁头接上PC3000用DE就可以把客户需要的数据恢复出来了
下面我把开盘的一些图片与大家分享一下
请注意 请注意 开盘一定要在无尘环境下操作 硬盘里的数据对需要数据恢复的客户来说一定是很重要的
请不要在自己技术设备都没具备的情况下随意处理 这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左为供体 右边为受体

两个盘开盖后的样子 左边为供体 右边为受体

拆下来的磁头 左边是供体上好的头 右边为故障磁头

受体装上磁头的样子 马上就上盖接上PC3000

接上PC3000正确实别硬盘信息  再看看能不能访问用户扇区

可以访问扇区 到这一步就基本判断换头成功
下面进DE看看

DE里顺利展开分区可以看到客户硬盘里的所有数据
再来就可以保存用户的数据了

网友:
我很赞成你说的:::::请不要在自己技术设备都没具备的情况下随意处理 这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很多人为了赚钱什么也没有就敢开别人的盘,....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人现在估计还又很多,盲修的,占了一大半人,连我这个去学习过的也要听盲修的人瞎摆活

网友:
楼主说的对,做数据恢复这行首先要对客户负责,对客户的数据负责!有的人可能说我不用无尘开盘也没事,是的,不用无尘也可以开盘成功,但是成功率肯定会下降,数据完整性可能会下降,就算只降低了1%,对你来说可能没有损失什么,但那1%对客户来说可能就是灾难!我们一定要对得起那1%的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网友A:
没有无尘也行, 没有PC3000不知道 行不法。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小弟涨知识了。

网友:
没有 .PC3000 DE 肯定不行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无尘也行, 没有PC3000不知道 行不法。

没有无尘肯定是不行,没有3000有MRT DFL也行

网友(2018-09-22):
请不要在自己技术设备都没具备的情况下随意处理 这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楼主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有无尘肯定是不行,没有3000有MRT DFL也行

网友:
不知道这开盘是怎么收费的,上次我弄一个收了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