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通病维修

楼主(2018-07-11):
联想B320I,不定时花屏。    直接从PL10飞过1.05V给显卡供电,再测试就好了

网友:
这样能完全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还是应当把那个芯片换了,这样稳妥,,,,,,

网友:
       这样能完全解决问题吗

网友:
一般我都是把APL5930 换成APL5923就好了,也没有返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是换一个芯片。不是飞线的

网友:
芯片换个位置还是稳一点。。。。。。。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芯片 按照原设计修好

网友:
得换芯片。。。。飞线有时候飞过去的电压,还变得低一点。。。
我都是换芯片。上次修了2个,买了好些个。。。一两年就没再修到过这个了。。醉了。。。。。

网友:
这款机应该要换八个脚的芯片吧,1.几V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是换一个芯片.八脚的

网友:
这样能完全解决问题吗    这样能完全解决问题吗

网友:
这种方法用在有的电压修不出来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会不会引起别的问题 或者不稳定啊  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2019-03-19):
还是换个IC比较保险,厂家这样设计自然是有道理的

网友:
应当把那个芯片换了,这样稳妥,,,,,,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               送钱的 ·

网友:
这样供电够了吗

网友:
懒成这样的  论坛里不多见哦。 怕麻烦  不想买芯片的 确实可以用这个办法,但就是不知道 飞的地方 多带一组显卡供电能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