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8-07-11):
触发后风扇一直转,屏幕无显示,简单测了下PCI-E的电压。A10复位3.3V正常,A13和A14为0v,不正常,说是时钟,但这个要怎么查?

网友A:
查IO,有时钟测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O,有时钟测时钟

兄弟,查IO的什么东西》能说明确点吗

网友:
换个cpu就好了,你信吗
不行的话就查全板供电,内存1.5  桥1.8  1.05 cpu1.0
掉电的话,还要查1.05vme供电,没有me直接飞根线就解决了。记住,没时钟复位,你刷一辈子bios也刷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