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D-I7 D2 不亮屏 怎么改集显

楼主(2018-07-11):
  神舟K660D-I7  D2    2修机  我看主板显卡芯片被动过  开机电流 0.81 不动    我把显卡的供电电感去掉了  还是不行   大家有修过这个机子的吗     BIOS 谁有传一个我下  QQ377320333有改过集显的吗 说说

网友A:
1,看主板cpu附近有没预留集显供电,是否可以改集显,
2,有的话在看图纸上有集显元件标准如@UMA,@IG,@IV等字样,根据需要拆,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看主板cpu附近有没预留集显供电,是否可以改集显,
2,有的话在看图纸上有集显元件标准如@UMA,@IG,@IV ...

四代U外围有集显电路的吗?

网友:
TB  不是有吗

网友:
改集显,不一定都能成功的,,,,,,

网友:
外接  可以显示的  内屏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代U外围有集显电路的吗?

平常修2-3代的多,确实忽略4代以后了,4代以后几乎90%以上的的笔记本都有集成显卡。

网友:
bios刷了一般会好,有的bios刷了不认独立显卡

网友:
刷了 BIOS     外接没问题  内屏就是不亮   换板算了

网友:
集显还是不要改了,改完你会发现抖屏,花屏各种情况,换板或者显卡吧,换集显的主板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