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8-07-11):
三星19显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一闪就灭了, 拆机一看,5V供电电容微鼓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太常见了,,,,,,

网友:
显示器用的时间蛮长了,用久了发热比较大电容就会鼓包,修显示器常会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A:
楼主捡到钱了,问一下这个故障一般收多少钱比较合适?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故障大多数都是电容和驱动板。

网友:
显示器中,电容鼓包是常见,,,,,,,

网友:
这款机子基本都是这样 碰到就是钱

网友:
我知道了,楼主是来蹭分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学习了。。

网友:
小小白了

网友:
这个人就别发帖了,要不然外家看到了,以后还叫我们怎么收钱呢?自己换好了.

网友:
老机器  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老三星都是爆电容  跟换就行

网友:
三星 长城  这种问题太多啦,。。。。

网友:
不错,楼主拾到钱了,我随意回,其实也是为了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捡到钱了,问一下这个故障一般收多少钱比较合适?

由于电容鼓包,那么所有电容都应该换,一个十块钱,二十个也就两百块

网友:
这个显示器看起来有点像三星931BW?

网友:
就指望这个收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