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2.1跑C1重启通病好BIOS有图

楼主(2018-07-11):
今天收了个技嘉,能开机
但是第二次开机就会掉电,重启
老是跑C1

看了论坛,说桥可能虚焊

两个桥都搞了,一样故障
为什么不刷BIOS先呢,因为自认为刷BIOS有风险,做桥就没有嘛

刷了好多,又把B和MBIOS调换,最后搞到个可以秒的BIOS
希望能帮到大家,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刷bios  内存没过,bios就开始启动了???

网友:
这主板好像BIOS经常坏的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B:
866暴露了                                  原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866暴露了                                  原厂

我的不是官网下的呀,我的是BIN格式,虽然官方有,但是他的是CAP格式,也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刷bios  内存没过,bios就开始启动了???

第一次是正常开机呀,第二次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刷bios  内存没过,bios就开始启动了???

第一次是正常开机呀,第二次不正常,所以BIOS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