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开机

楼主(2018-07-11):
大短 拆机 检查隔离保护管PQ302击穿 发现内存供电烧糊  拆除上下管和控制芯片Pu501  补料测试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发热 更换内存条亮机 测试发现U只支持一支内存槽 换U后二条槽OK

网友:
维修就拍这样子简单故障维修好了,可是CPU坏了报价不修了,你们说下一步怎么办呀。

网友:
CPU只认一条内存槽了 也可以就亮机 只是确认槽子问题还是CPU问题  用原CPU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