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Y400不触发 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8-07-12):
     今天修一台Y400。。通电待机电流0.0028,明显不过隔离保护。拆机果然没有过19V电压。。二话不说先换PQ38 MOS管不管用。。。再来慢慢查吧。
PQ38不导通,导致不过隔离。。。PQ38是P沟道的管子,导通需要G极是低电压。。。再来看使他G机电压拉低的条件。。
     PQ43B要导通,PQ38就能导通了。。。马上测量PQ43B 未导通,5脚是低电平。。。当然不导通了。。
    查PACIN信号哪来的,发现是受PQ45B控制,,那么PQ45B  5脚是低电平的话,他就截止了,PACIN就高电平了,就正常了。。。马上测量,好失望,PQ45B 5脚高电平。。当然不行了。

   查ACPRN,它直接接的BQ737的5脚,受他控制。。。通电芯片的5脚就是6V电压,,,导致PQ38截止。。。。看了下仁宝的点火回路的思路,后级有短路就会保护,关闭隔离保护。。。。。
   马上量遍主板各路供电,,,CPU供电对地稳稳的000....心里一惊。。前几天修一台CPU挂的本子,,CPU对地就是000,它挂了。。。这个不会U也挂了吧。。换了一个好U上去测量对地004.。换他的就是000.。。难道真挂了 ,这就不好玩了。。。。。。
   挂没挂试试再说吧。强行短接PQ38。。。通电,触发,亮机,一切正常。。。还好,U是好的。。对地那么低不管他了,,机器都能亮,绝对不是负载的事了。。
回头继续搞隔离电路。。。
   换充电芯片吧。省事,,,发现手头没有BQ737.论坛查了一下,727也能替换。。。果断换上一个BQ727,涛声依旧啊。。。
    不行慢慢再看吧。。。。ACPRN低电平前提是什么?   查了一下原理。  ACDET这个电压很重要。。。马上测量芯片6脚ACDET,2.2V。。。正常吗?看图纸这个电压是经过2个电阻分压过来的,一个390K一个64.9K,,,分压计算器算了一下,正常过来电压应该是2.7V多。这个底了。。。查一下这个信号的标准。。。原来要高于2.4V到3.1V之间才算正常。。。这才2.2,肯定是这的问题,
   马上测量这2个分压电阻,果然对地那个64.9K的,阻值变小了,只有50K了。。。。。找了2个333的电阻串联换上。通电待机0.007.   在测量ACDET  2.9V,正常了。。触发电流刷刷上去,亮机。修复了。。。搞了一个多小时快2小时,总算搞定了。

小小菜鸟, + 5 +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的,串2个电阻,装好机,就会变成不充电,然后拆机发现串联的电阻就脱开。。。没办法最后还是换了2个分压电阻,1个62K,1个10K。再装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A:
你是谁?戴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谁?戴老板?

我擦。。。。%¥#……%#¥你是哪位???

网友:
有没有联想    air13pro的图纸

网友:
感謝分享您的實用信息與我們分享。

网友:
楼主的技术 还是挺牛逼的

网友:
楼主一直很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