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显示小修一例

楼主(2018-07-12):
机器故障:开不了机,没显示
      把主板扣上屏幕,连接可调电源测电流,没接电大电流,用镊子触发开机键,电流有正常跳变,但跳到245mA左右就循环在180mA到240mA循环跳变,如图

电流有正常开机跳变200mA以上不显示,大部分是显示电路,显示供电,显示背光,I2C0总线的问题。确定了问题后就查找条件了。
如图

先测显示座1.8V供电,再测复位信号电压1.8V

这是37脚和33脚的1.8V电压,28脚的阻值也没问题。
打算扣上屏开机测+5.7V供电和-5.7V供电的,但拆掉保护膜发现有进水氧化腐蚀原件(R0900,C4002,C4007等原件)

R0900电阻是传输I2C0总线数据,C4007是BOOST升压电容,(屏幕接口的6V升压)C4002是滤波电容(显示电源的6V电压),任何1个电容电阻损坏都会导致开机无显示,开不了机,直接开干

跟换好直接扣屏开机,维修完成

网友:
谢谢分享,查电路思路比较清晰,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