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cer 4736ZG 进系统掉电问题 老声重弹

楼主(2018-07-12):
       老声重弹了,希望不要被认为是水贴,此电脑真真切切是自己修理的。acer 4736zg的供电电容NEC OE907是个通病,东芝很多机器也一样,根据这台故障机的情况来看症状有如下几点:
       1、原机T4300处理器,不进系统不掉电,甚至可以完整的跑完内存测试。
       2、进任何windows都掉电,包括win7 winxp winpe,桌面一亮,没等图标出来呢,就掉电了
       3、换用25w低功耗处理器,可以进系统运行一会,可以用一些软件,不定时的还是会掉电。
       我就总结出来这么多。
       在检查中,这台电脑内存有坏块,硬盘有坏道,严重影响了我的判断(算了,直说我是小白吧),希望坛友不会犯我这种错误。

       说明一下,拆除大电容的时候,先用冷工具把外皮扒了,不用担心弄坏,外壳很容易弄掉。里面也可以用斜口钳子搞掉,最后用电烙铁弄均匀就行,四条焊盘,长的两个是-,短的两个是+,网友很多用6个330电容代替,据说很好找。我不是专业维修的,买了330的同时也买了同尺寸的470电容,最终用了4个470替换成功。两个长焊盘中间实际是一整片铜箔,直接在中心处用壁纸刀刮出来两处焊盘,就把电容焊上了,原有-级焊盘闲置不用。
       尤其注意的是:
       1、同样容量的电解电容不好用,不开机的。
       2、摘除那个nec电容后,测量下正负极是否有短路,不要轻易相信蜂鸣档,实际看看有没有电阻,我就是被家里的万用表骗了,以为拆短路了。实际在有cpu的时候有20多Ω的电阻就是正常的。没有cpu时候不会有电阻。

网友A:
不是搞维修的这么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搞维修的这么屌啊;;;;;;;;;;;

确实不是搞维修的,修一个东西,搭进去点工具钱是常事,因为什么都想修一修:daxia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是搞维修的,修一个东西,搭进去点工具钱是常事,因为什么都想修一修:daxiao:

万能人才啥都想自己尝试最主要还是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人才啥都想自己尝试最主要还是搞好了

额,修完放炮的那种一般都不能发上来。。。没事点个火、放个炮、过个电啥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