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3.0

楼主(2018-07-12):
内存1.5V,PCH1.05V,1.8v,vccsa1.0v,vTT0.9v,en供电也有,就是不出CPU供电,求助大神如何解决
cpu
cpu供电

网友: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看下缺哪些

网友:
这种都重点查下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PG有信号吗?不行IO,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