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Phone 7 Plus录像闪光灯打不开

楼主(2018-07-12):
大家好!我是迅维手机培训张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个案例 。
【故障现象】录像无法打开散光灯。如图1-1所示
图1-1故障描述图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已经维修过,机器外壳还是换过的红色的。还是骚红那种先不管她,首先测试机器,发现手电筒能打开。拍照时闪光灯没反应。拆机,拆出主板后发现闪光灯芯片已经更换过。后置摄像头座子那块也已经维修测量过。
既然修过看来问题不简单啊,最起码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一步步来,首先测开机座J4504对地数值。阻值测量一遍没有发现问题。因为这手机已经更换过散光灯芯片,接口座也换过。如图1-2所示
图1-2 换过座子的图
既然手电筒能打开,换的芯片应该没问题。怀疑座子更换时温度太高把旁边小元件吹虚了,尤其是闪光灯线路这块。准备挑胶看下小元件有无松动的。一看不要紧,发现问题了。有个小元件掉了。如图1-3所示
图1-3掉件实物图
这个元件上边原来是有黑胶的,如果我不想着去挑胶根本就看不出来。都经过几手都没看到。看来还是我眼神好,虽然带个眼镜也就56百度。通过查点位发现这个电阻是R4401。如图1-4所示
图1-4 点位图
通过点位找到元件,通过图纸分析发现这个电阻是闪光灯NTC温控信号下拉电阻。如图1-5所示
图1-5 图纸标识
看来是温控电路误保护了,电阻补上后在测试故障排除。秒了如图1-6所示
图1-6测试图。
散光灯没问题,装机测试。测试过程发现音量减键不能用,当时粗心没测到。晕机器都装好了,又拆。拆开后发现音量加减排线有断裂,如图1-7所示
图1-7 断裂图
线路断了一根,直接飞线。对我来说小意思。如图1-8所示
图1-8飞好线的图
飞好线在测试故障全部排除了
总结:此故障是人为故障,换后壳碰掉件引起。一修不仔细观察就修主板了。二修直接带坑里边去了。到我这按套路来秒了。。记住啊如果以后更换外配后引起的问题,多数是人为损坏。大多是碰掉件,拧错螺丝断线。螺丝刀戳到主板排线造成断线。镊子撬排线戳掉接口附近元件。

网友:
还是拆装时要注意排线,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软点好拆

网友:
记住啊如果以后更换外配后引起的问题,多数是人为损坏

网友:
厉害大神 学习了 一看你就是老师傅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向你们一样成为修机高手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个案例我还发朋友圈了。好多个人发红包求答案呢。
R4401 1元1个字

网友:
感谢分享,,,重点记下了:多数是人为损坏。

网友:
厉害大神 学习了,感谢分享,电路图

网友:
哎哟,这不是卖好几块的案例嘛!被张老师公开啦!

网友:
呃,卖了好几块钱红包

网友A:
恩 我今天维修到6p电池  是电池接口中间的SWI信号 焊锡点太小 (不是主板那头 ,是电池这头)  因为换个电池 就OK
于是 到显微镜下 观察 和OK电池对比 发现 焊锡点小了些  于是 直接加焊大点儿  插上就OK了  重点相说的事 电池SWI信号  异常 会导致电池电量随机变化  一会儿20%  一会儿 50%  切会自动关机重启   充电电流 随机变化大 且不达标 一般的 在1A附近 正常的充电电流

网友:
老师的眼睛真霸道一眼就看出了故障,上学的时候练出了的。

网友:
好牛逼啊。这个软排线飞线不会把软排线烫坏吗

网友:
线飞的霸气

网友:
厉害哦,眼神重要

网友:
嗯 嗯 谢谢老师的经验分享 最后那个飞线 厉害 那个用烙铁不 软排线不得烫没了啊?

网友:
修机子分析很重要

网友:
不错啊,这么好的眼里,这么的细心

网友:
现在手机维修行业是很火爆

网友:
可以的,  二修  就给,秒杀了                     ·

网友:
张老师挺细心的,这么隐蔽的地方掉件了都找的出来!

网友:
这个讲得很详细了,感觉比修行杂志有些文章都讲得详细。

网友:
显微镜下慢慢看看,总会看到。。。。。。。。。。。。。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也进来看修手机了,正在往修手机的行业里面转了,还在学习中,这修手机不学不行呀,感觉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网友:
利害   老师   一修没有修好!二修很容易把问题弄得很复杂!!学习,学习

网友:
厉害了大神,我是来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张老师面带微笑,接过主板:“啥J8玩意儿”

网友:
厉害了,老师。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老司机!心真细。这么大点都能发现。领教了!

网友:
换过配件之后出问题的,多仔细观察观察就发现问题了,学习了楼主

网友:
    看到你们修手机好羡慕哦 。。 还不会修

网友:
张老师 厉害   直接一瞬间  就跟你秒了

网友:
一修可能是实习生,换壳都能把排线高断

网友(2018-08-14):
不错啊,这么好的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我今天维修到6p电池  是电池接口中间的SWI信号 焊锡点太小 (不是主板那头 ,是电池这头)  因为换个电池  ...

这种情况一般会    电池无数据

网友:
这样飞线感觉不稳定吧?到时候抖一抖就掉焊吧

网友:
老师厉害,分析问题一步到位。这是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维修经验上的,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看似轻描淡写几句话,但背后多少付出了多少辛勤汗水!

网友:
谢谢老师的经验分享 最后那个飞线 厉害 那个用烙铁不 软排线不得烫没了

网友:
老司机你好 想请问下有台7P后摄像头不照相是什么原因 求给个思路 而且是二修的机子 座子的阻值电压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