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I5 4260U的一体机板子不触发有3.3V

楼主(2018-07-12):
如图  这张板子不触发,开关脚有3.3V,但是按了没有动静,请教大家如何入手 。谢谢

网友A:
以我几十年的高见,,不,低见,换板。。换板。,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几十年的高见,,不,低见,换板。。换板。,换板

这个个。。。。。。。不太好

网友:
查查外围,这种U坏的多,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查一下供电,

网友:
找找io的图 看看条件吧
桥u一体的 要是桥问题就相对麻烦了

网友:
测量触发电路,IO芯片的条件和桥的条件,这种板子小厂代工的容易出故障。

网友B:
条件都没查,问大家也没用的啊,电压、 io这是必须要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都没查,问大家也没用的啊,电压、 io这是必须要查的

电压都正常。IO没有芯片替换  数字补丁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