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王牌L32F3300B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图无字符检修

楼主(2018-07-12):
TCL王牌L32F3300B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图无字符检修

  机器型号:TCL王牌L32F3300B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暗蓝屏,无图无字符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该机逻辑板和屏是一体的,只能把屏拆下露出逻辑板部分,屏底用软垫支起,板上的DC块是5562A,接通电源测量板上标注的测试点电压,AVDD 11.97V,VCC 3.3V,VGH 0V,VGL-6.2V。从以上几个电压看出除VCC3.3和VGL-6.2V正常外AVDD不正常,VGH也不正常,正常时该板AVDD电压为18V左右,VGH为31V左右,测其5562A供电11.97V正常,测量5562A的8脚是VGH输出电压的控制端,其控制信号来自屏中控块KL5TW101,测控制信号正常。断电检测电路发现VGH升压管损坏,更换后试机无果,看来5562A挂了。

  网购两块全不中用,查资料都说MAX17126B能代换。可手里没有,偶然发现手里的拆屏板上有CM501,经对比和5562A脚数一样多都是48脚,两块电路几本相同,又查阅了两块的引脚资料均一样,把CM501焊上。

  检查无误后开机TCL厂标出现,接入信号图像正常故障排除。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能修屏电路的都是有一定功底的维修高手

网友(2019-03-24):
修屏电路学习中,学习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是个不错的经验,找原件或者发货太费事,有个代换的就容易的多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逻辑板故障,高手,迅维有人培训这个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学这个。可是没有电路图,理解有点费力。。。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精湛
谢谢分享 技术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