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12):
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维修案例

  机型型号:长虹LT32710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

维修方法/过程:

  今天修理一台长虹LT32710液晶电视,客户说电视故障是有声音没图像,前一段时间有时反复,多开机几次就能出现图像,但收看途中不定时还是会出现黑屏。

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维修 图1

  该机不是市场拥有量较多的LS29机芯,而是LS23机芯,无电容鼓包现象!测量电源板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测量主板上的各路低压供电也都正常,测量主板CON1插件的ON/OFF(背光开启信号)为0.6V,而且还在慢慢下降,不正常,正常应该在4.5V左右。

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维修 图2

  由于是上门维修,没有图纸,检修极为困难,心想应该先确定电源高压一体板以及灯管是否正常,于是决定强制开机试试,将ON/OFF端与电源板上的5V短接(CON1,CON2两组插件仍然与电源板连接),开机试验,背光亮了,而且蓝屏及字符都正常,这是为什么呢?电视已经完全正常开机了的情况下,为什么ON/OFF端子电压不正常呢?真是奇怪!

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维修 图3

  这时有些修理工可能就会交付用户使用了,但是我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决定继续检查,没有图纸,难啊。

  方法:将一只表笔接在ON/OFF端子上,另一只表笔在主板上挨个零件碰触,当碰触到R6的一端时,万用表蜂鸣器响了,顺着板线继续查找,发现Q1是背光开启信号的控制管。

  接通电视电源,开机测量Q1的b极电压为0.65V,不正常。难道这个高电平信号是主芯片发出的?主芯片型号是MST721DU-LF,顺着Q1的b级线路往前查,线路太细太密,好难找,最后捋到主芯片附近的过孔,将一只表笔接在这个过孔上,另一只表笔在主芯片的引脚上滑动(以便找出哪只引脚是背光开启信号),所有的引脚都滑动过了,居然都不通。心中一喜,终于找到故障了,过孔开路,将电路板翻过来继续捋背面的线路,发现走了很短一点点又有一个过孔,然后回到正面,在正面继续查找,发现此过孔连接到主芯片的101脚,这说明该脚就是背光开启信号引脚,用小刀小心的将2个过孔上的漆刮干净,以便焊接引线,用一小段引线焊好,确认无误后,取下电源板上刚才临时接的短路线,通电试机,电视屏幕亮起,蓝屏出现,此时再次测量Q1的b级电压为0V装回后盖,至此,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修理结束。

长虹液晶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维修 图4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个太细心,断线,刨根问底

网友(2019-03-06):
修机 修机 要专心

修机 修机 要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