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充电小绿灯不亮,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8-07-12):
接修一台客户的A1465,充电小绿灯不亮,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首先追查SMC,发现主供电3.42V只有2.5V,看PP3V42_3GH电压来自U7090.测试U7090各个引脚的电压如下: 条件满足,输出却只有2.5V,偏低,不满足EC工作的条件。测试L7095对地阻止324Ω,无短路现象。 初步判断U7090损坏,准备订芯片,各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A:
量量3.42的对地。。不低的话。就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量3.42的对地。。不低的话。就他坏了

帖子里我已经说明了,对地324欧姆

网友B:
建议买料板,也有可能是EC拉低了电压,后期还用的到料板

网友C:
http://bbs.wt-px.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链接里有同样的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料板,也有可能是EC拉低了电压,后期还用的到料板

我把那个给EC供电的电感拔掉了,然后又装上,莫名奇妙的好了。不知道是几个意思

网友:
一般输出偏低反馈电阻和升压电容容易出问题,你 这个没怎么修就好了神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料板,也有可能是EC拉低了电压,后期还用的到料板

这种你还是多测测吧  避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那个给EC供电的电感拔掉了,然后又装上,莫名奇妙的好了。不知道是几个意思

受热了吧  ,多测测 返修有,麻烦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不好就不是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wt-p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0&extra=page%3D1,链接里有同样的案例,可以参考 ...

谢谢,我去看看。就是很奇怪,把电感重新拆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wt-p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0&extra=page%3D1,链接里有同样的案例,可以参考 ...

这不是我们的论坛啊,外部链接,没注册,看不了

网友C:
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看了,里面还有其它苹果电脑的维修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看了,里面还有其它苹果电脑的维修案例

有浏览权限的 要高于50 刚注册的根本没有办法看

网友(2021-08-04):
学习了,高手如云。。。。。。。。。

网友:
先量待机是否都正常,再量接口小板和大板之间的数据线,是不是都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