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10 没有待机维修

楼主(2018-07-12):
一台G510的笔记本,拿来不开机 ,电流0.2,明显短路了,
测19V正常,PU401发热,在网上订了一个换上一样的情况还是发热,但电流变成了0.15,再换一个还是一样,
看来不不电池IC本身 的问题
测了一下IC线性供电+3VL,对地阻值低了一点,看了一下这个电压进了IO,根据以前经验IO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拆了上电,待机电流正常了,订了一个IO,
希望明天可以搞好

网友:
这个ec 带程序吧

网友:
额 兄弟真是个急性子呀  机器还没有搞好呢就发帖了

网友:
对 带程序的  不过可以刷写

网友:
连估带猜。没怎么看懂思路。。。。。

网友:
ec 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