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楼主(2018-07-12):
这机子很奇怪。为什么说奇怪呢,主板是同行拿来的。开机不断重启。查了下各大电压都正常。就内存电压偏高:1.64V.。其他都正常。到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下,故障依旧。然后我就拔掉内存。,发现报警1长2短。这是报显卡错误啊。什么情况。然后我又查上内存。还是不断重启。后来我就把独立显卡插上去。正常显示进系统。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器可以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找出来

网友A:
集显供电没出来,以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修好的,发下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没出来,以经修好了。谢谢大家

集显供电是怎么修的?麻烦说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