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二修海信42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 电击法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12):
二修海信42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 电击法维修一例

  同行送修一台海信42电视故障机,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图像白板,隐约能看到点图像,而且屏幕最下边还有暗区。

  拆机,发现暗区是由于屏上固定贴片生锈后挤压屏,导致暗区露液形成的,清理后通电故障依旧,暂时先不修暗区。

  屏的逻辑板是边板,不能更换,初步判断是VGH电压或VCOM电压不正常造成的,通电,用手摸IC,发现CM601烫手,温度升的也很快。测输出VCOM电压为0V ,断开此处,测量有7V电压,怀疑边板上的电容有短路。

  每个TAB点上都有电容,焊接下来测试正常,不上电容测边板上两点短路,通电摸Y轴没温度,难道是屏挤压后液晶短路了,屏坏了,只能死马做活马医。

  跟同行的维修师傅沟通后,用5V 5A电压接VCOM处,正对正、负对负碰触几下,屏幕上出现很淡的光。断开电压测试不短路了,恢复电容,通电试机出现蓝屏,无信号处上面为白色,接图像轻微的鬼脸,用手摸COM601也不烫手了。

  鬼脸一般为屏参、伽玛电路问题,怀疑CM601伽玛块高温不良,更换CM601,通电试机,图像正常,暗区无法修复露液挤压造成的。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还是要控制一下电流的好,不然可能会烧坏其它,,。

网友:
胆大心细,佩服

网友:
拆屏的工具让我开眼了,应该是自己动手改装的吧

网友:
电流多说的好,牛P...拆屏有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