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50JX 不跑内存 通病板载内存坏 屏蔽板载内存不亮机

楼主(2018-07-12):
你的是不X550JX啊,要把USB_OC2 3 4改成100,就能屏蔽。还是不行的话肯定其他问题。板载内存没短路的话是可以不用拆的。

网友:
把8颗内存颗粒拆下来从植一遍装上去还省一条内存,我一般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若供电正常不用去掉内存颗粒 之后改动电阻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X550JX  一样,不知道咋屏蔽内存
电阻位置换来换去,也不行

网友:
也许不是内存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不X550JX啊,要把USB_OC2 3 4改成100,就能屏蔽。还是不行的话肯定其他问题。板载内存没短路的话是可 ...

兄弟,看到你这眼熟的ID,我就想说,别用风枪移来移去的,不小心吹到桥那四脚的胶咋办,味儿难闻还难看,可惜我不会传BIOS,不然赏你一个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有人通过BIOS屏蔽成功,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3528-1-1.html

如果屏蔽不成功,因为BIOS的特殊性,你可以使用原机的BIOS或下载多人验证过的原厂,合成或淘宝BIOS进行屏蔽,

如果屏蔽失败查找以下问题:
1,确定1.5V/1.35v和0.75/0.675v稳定,不稳定或发烫的话就要修供电或拆板载颗粒;
2,如果有DDR3带灯假负载就测试下等是否全亮,一般有左右两边各4个特别亮,(1代Intel肯AMD一般全特别亮),确定内存槽内有无问题(个别主板ODT灯可能不亮);
3,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下内存槽200/202脚是否有内存总线波形,
4,可以考虑直接用工具直接生产屏蔽文件(3秒左右就能生成好),如果还不行多换几个论坛上的工厂或淘宝或原厂bios在进行屏蔽;
5,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诊断卡接在华硕的JDEBUG ,12P插座上(自己焊接).查看屏蔽插不插内存所跑代码是否一样.
6,考虑主板其它问题.

小小菜鸟, + 5 + 5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到你这眼熟的ID,我就想说,别用风枪移来移去的,不小心吹到桥那四脚的胶咋办,味儿难闻还难看, ...

华硕屏蔽内存简单,有没有苹果A1466之类屏蔽内存的BIOS传两个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硕屏蔽内存简单,有没有苹果A1466之类屏蔽内存的BIOS传两个呗。

你屏蔽了之后又能怎样,苹果又没有内存槽子,你屏蔽它干嘛,苹果的可以研究研究的,都是BIOS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屏蔽了之后又能怎样,苹果又没有内存槽子,你屏蔽它干嘛,苹果的可以研究研究的,都是BIOS问题嘛

苹果8g 屏蔽成4G,屏蔽A或B通道就能判断出内存有没有问题。换内存就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苹果8g 屏蔽成4G,屏蔽A或B通道就能判断出内存有没有问题。换内存就方便啊!

那你就需要去找专门对BIOS有研究的人了,是去里面擦出SPD模块的那种吧,我这个小虾米可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8g 屏蔽成4G,屏蔽A或B通道就能判断出内存有没有问题。换内存就方便啊!

我只搞过A1502的内存颗粒,3声报警,重新换的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需要去找专门对BIOS有研究的人了,是去里面擦出SPD模块的那种吧,我这个小虾米可帮不了你

苹果不能擦除SPD信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是用100欧的电阻吗

晕。高低低的意思啊!

网友:
额,不修就不修呀,干嘛要装回去,反正都是不亮的,不行就试试呗

网友:
这修电脑 大家 们都下势了  都搞开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