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PLUS 定250MA 通病

楼主(2018-07-12):
晚上9点 马上下班 一个客户拿来一台 6S plus 客户阐述 在车上充电黑屏  接到机器
经过客户同意拆机  直流电源上电定250MA 电脑无法连机  充电的时候一般都是U2
容易坏 但是维修需要准确去判断问题 不是三板斧直接乱来 因为供电短路也会出现
这个问题 按流程测各主供电 无短路  不在怀疑直接废板拆了一个USB管  换上 此机
修复 另带主要测试点位置图

903.65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是 属于通病吗?    没有遇见过

网友:
U2容易损坏用车充充电就容易损坏。

网友:
能测到0.95V 就是供电都没问题了?

网友A:
用上jbc,致富就是快。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上jbc,致富就是快。哈哈哈哈哈哈

好眼里 修手机工具太差真的不行

网友:
这个电流U2的几率比较大,基本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