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BENQ G900WA(冠捷代工)指示灯正常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7-12):
BENQ G900WA(冠捷代工)指示灯正常不显示维修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显示器,到手一看是BENQ G900WA,同行描述的故障是通电指示灯正常不显示。接信号指示灯是绿色,不接信号指示灯到了一定时间就变黄色,这样说明驱动已经正常工作了,马上拆机检测。根据这个情况再综合个人的维修经验看到灯管没有亮,应该是高压部分不工作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把电源高压板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

  拆来一看都是很新的,测了各组电压都是正常的,最后把驱动动板ON驱动电压测了一下问题出来了,竟然ON/OFF脚没有电压输出给高压板,一般驱动板ON/OFF驱动电压都是3.3V的, 但测到此脚为0V,基本确定为驱动板没有输出ON/OFF电压给高压板,根据这样的思路检测、跑线路,经查电路可知道,如下图:

BENQ G900WA(冠捷代工)指示灯正常不显示维修 图

  驱动板的ON/OFF脚是跟一个电阻连接在一起的,电阻的另一端是连在一个三极管(T04)的C脚上,经查得此三极管为普通的开关三极管,而E极是接GND的,B极接MCU芯片上。经过检测B极电压为0V,C极电压为OV,那就奇怪了。B极为OV,正常情况下C极不应该为OV,除非C和E极短路导通了。

  根据这个想法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各脚之间的二极体阻值,三极管的C和E极真的是导通了,导致ON/OFF脚电压给拉低了。问题元件找到了,马上从料板上找了个一样型号的三极管装上去。装好机器试机,清晰的画面出现在面前了,经过一序列的测试确定BENQ G900WA(冠捷代工)指示灯正常不显示故障修复。

网友:
问题好确定的会修的这样细,其他都是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