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屏幕左边2条白色竖线求助

楼主(2018-07-12):
黑白触摸都换了,座子没问题,正负5.7V,5.1V都有,M1脚正常,黑白触摸之间的电容都量了阻值正常。
有朋友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屏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先换屏 不好的话在仔细检查 2401 2402 及相关小件 你这个是不是内屏坏了啊

网友:
这跟触摸没有关系,修触摸干嘛,换屏吧

网友:
内屏有问题 换触摸没用的吧

网友:
很明显是内屏坏了

网友:
内屏有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水经验的

网友:
屏幕需要压排了

网友:
换个屏幕测试内屏有没有问题,再考虑其他方面。

网友:
内屏角醉了导致

网友:
顯示問題,你拆觸摸芯片幹嘛????先換屏試試,故障依舊,檢查顯示座子阻值,然後檢查顯示芯片和相關原件

网友:
虚线可以长时间的亮屏就有好转

网友:
座子没扣好

网友:
你黑触摸用烙铁玩了几遍?

网友:
这情况,让它充电一直亮屏,放着几个小时或半天,就应该OK了,6P屏通病。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认为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也是认为屏坏了,更换屏幕成本高哦

网友:
99%都是屏幕坏掉了  只能换屏   如果触摸全部正常的话 放一天也许会好

网友:
座子,要么屏没扣好

网友:
屏幕换一下吧,这是屏的事。。。。

网友:
还是从简单的先开始弄吧,比如先换个屏,

网友:
排除屏幕问题的话触摸座子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很明显内屏坏了吧,这个情况很常见哦  先弄个屏插上就能判断 怎么先去换IC了

网友:
楼主高手一位 。。。。鉴定完毕

网友:
迅维学员。。。能不能告诉大家 你换没换屏。。闭着眼睛就干主板被

网友:
老铁屏幕坏了......................

网友:
如果换屏之后还是这个情况的话 可以查一下MIPI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上是内屏坏,这还有什么好看的

网友:
先排除屏幕问题,再换个黑触摸。

网友:
这种线屏大多是屏坏了,先换个屏吧!

网友:
这情况先换屏后考虑主板。楼主埋头一通苦干,然并软

网友:
黑触摸U2402 B9脚到触摸座49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