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开机黑屏有声音无背光

楼主(2018-07-12):
苹果一体机A1312开机黑屏        有佟的声音 无背光  也没看到屏里面显字    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    又没有屏   显卡   屏升压板  换起试  各位同行  有谁 修到过 这种问题   望告知一下  感谢

网友:
叶师傅,建议你用闪电口转VGA外接显示器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修显卡,有独显就是显卡问题了,没有独显就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