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REV3.0

楼主(2018-07-12):
GA-H61M-DS2-REV3.0GA-H61M-DS2-REV3.0

网友(2018-11-10):
这个怎么会这么高的分呢...........

网友(2018-12-13):
这个是BIOS吗?

网友:
这个是BIOS吗》

网友(2019-01-14):
这是图纸??还是bios?...   楼主

网友(2019-06-22):
是BIOS,双BIOS

网友(2019-08-02):
兄弟刷了,到是亮机了,可是时系统前,键盘灯不能切换,但是键盘功能正常.数字 大小写切换灯均不亮了.奇怪了键盘到其它电脑上正常的.

网友(2019-09-12):
正好需要 !感謝分享! 點位塗哪裡可下?

网友(2019-10-30):
你们没有用过吗?好不好用 哦 我来测试一下

网友(2020-02-20):
注明一下就那么累吗?

网友(2020-03-26):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H61M-DS2 REV3.0主板,故障现象开机跑00,不定时掉电,有时无内存,CPU供电。在不掉电时迅速测量全板电压,发现TQ1 S脚 CPU_VTT电压为0.15V不正常,查图纸有U1B LM324控制,测其
5脚+ :0.15V(正常1.1V)
6脚- :1.7V
TQ1 S脚:0.15V(正常1.1V)
TQ1 G脚:1.96V(正常4.5V)

分析,很明显5脚电压不正常,它由TR64 13.7K\TR61 10K分压得到,拆除测量发现TR64 13.7K电阻变为900欧姆,用一个12K电阻代换上去,开机TQ1 CPU_VTT电压升为1.1V,"嘀"的一声跑码亮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正常修复,这块主板还有R100 8.06K\R4995 8.06K容易损坏产生掉电重启无内存CPU供电怪事请注意。

网友(2021-01-24):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GA-H61M-DS2 REV3.0主板,故障现象插电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而且没有CPU供电,这块主板有多个故障会引起这个问题,分别为:
Q18 D脚VTT-PWRGD:1.05V
Q9 C脚VTT-EN:1.05V

Q13D脚CPU-VTT :1.05V
Q13S脚VCCSA:0.94V

Q77 D脚-THRMTRIP-PCH:1.04V
Q41 D脚CPUPWROK:1.05V
Q40 D脚VTT-PWRGD 1.05V

它们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测ISL95836HR 25\26脚供电5V,9脚VR_ON:1.05V也正常 果断更换一片全新ISL95836HR,开机,跑码“嘀”的一声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2021-06-05):
测试了,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2021-09-24):
今天修到一块技嘉GA-H61M-DS2 REV2.0主板,故障现象插电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而且没有CPU供电,这块主板有多个故障会引起这个问题,分别为:
第一步把DQ19拆除不用,80%会解决CPU供电不出,拆了之后CPU供电1.1V出来了,但是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第二步测以下数据:
Q13 D脚CPU_VTT:1.05V
         S脚VCCSA:1.05V
Q9  C脚VTT_EN:0.92V
Q18 D脚VTT_PWRGD:1.05V
Q77 D脚-THRMTRIP_PCH:1.05V
Q41 D脚CPUPWROK:1.05V
Q24  S脚VCC1_8_PCH:2.35V(正常为1.8V)

分析,以上数据基本正常,就是Q24 S脚偏高,查电路图由R220  3K'R221 8.2K分压而得拆出来测量发现R221 8.2K阻值增大到40K找料板8.2K代换上去,开机“嘀”的一声跑码进系统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GA的H61咋都是这个问题么?

网友(2022-03-13):
GA的H61 独显不供电,咋办?

网友:
论坛都是这个固件吗?

网友:
bios程序 不是图纸

网友(2022-06-05):
没分了居然 先回复个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2022-10-26):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22-11-25):
刚好需要 下载看看

网友(2023-02-16):
好用,2023.02.16 ,感谢贴主

网友(2023-05-06):
刷了好一阵有不行是啥问题?

网友(2023-07-17):
顶了 官网没有这个BIOS

网友(2024-04-21):
好不错的资料,值得下载,好。

网友(2024-09-20):
正好需要;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