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500GM笔记本进水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2):
三星8500GM笔记本进水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三星8500GM笔记本

  【故障现象】三星8500GM笔记本进水开不了机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8500GM的故障笔记本,客户描述是进水了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接到设备后,拆机检测

  看版号没图纸

  充电芯片进了水,客户没处理好,好多脚位空焊的。我又处理了一下,换了个芯片。

  处理好后,通电,发现不过保护隔离。

  经查BQ24780缺供电,左找右找来,左看右看,看到哪里腐蚀断线的。

  直接从适配器供电,接个电过来。

  接过来后,通电,过保护隔离,开机电流到1.3A后回落到0.9A显示。

  直接飞线的话会造成电池不能用,理论上充电芯片的供电,是由适配器和电池共同供电,经过一个双二极管来供电。

  到处找那个给充电芯片供电的双二极管,没找到,论坛找高清图,看到充电芯片左上角有个管子,而我的没有,测试就是充电芯片的供电双二极管。

  自己找两个二极管补上,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结果】

  三星8500GM充电芯片进水,换充电芯片,补双二极管,至此三星8500GM笔记本进水开不了机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网友:
上家拆掉了,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A:
修机器最烦的就是上家拆芯片  而且这种板子又没有图纸 幸好楼主电路知识强 知道缺少什么

网友:
维修经验真的好,意识强啊

网友:
感謝分享您的實用信息與我們分享。

网友:
最害怕进水机,可调电源真的不孬

网友:
三星板子薄。又没有料号。。头痛。

网友:
楼主理论真好

网友:
这帖子做的  用心了

网友:
楼主很自信啊

网友:
下载了个app,不能看图片,希望迅维改进

网友:
上家拆掉了而已,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
还好有高清图

网友:
不要烦拆件,有时候是没办法。费了半天的时,客户最后不修了。这还是拆的不错的,要是拆小电阻呢?有时候我也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最烦的就是上家拆芯片  而且这种板子又没有图纸 幸好楼主电路知识强 知道缺少什么

没办法啊    上家肯定会维修的

网友B:
这样的故障还算是比较透明的,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