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fa 34w谁知道这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8-07-12):
这个ic全称是什么,印着这信息,搜不到
,谁有的来一个图

网友:
这个芯片在以前G31 AM2 AM3的板子都有用 尤其是华硕的G31 P5KPL这系列的 是一个驱动芯片 上面还跟着一个主芯片 坏得挺多的
红尘2018
跟的是RT8802A电源芯片,内存那边的是RT812DA,学习了

网友:
红尘2018
多谢指导

网友:
RT8507B 就是BD=所有BD=的都可以换 只要是丝印是BD=的芯片都能用

网友:
只要前面是一样的,都可以替换,不要怕直接换
红尘2018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