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tft22w90ps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8-07-12):
          aoc tft22w90ps液晶显示器黑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经拆机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好的,是驱动板损坏,版号715G3576-M01-000-004F,应该是mcu程序坏了,芯片是128脚的,手头有一个rt809f编程器,编程器配的转接座好像不支持128脚的芯片编程,需要购买哪种编程器转接座?请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提供一下购买编程转接座的链接,谢谢!

网友:
可以在线读写呀,,,,,,,,,,,,,,

网友:
rt809f支持在线读写吗?太好了!感谢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程序资料。。。。。。。。。。。

网友(2019-04-22):
在线读写不错呀。这样比较方便些呢

网友:
在线读写  了解一线   找到原转的的VGA

网友:
楼主,一般RT809F是可以在线刷显示器程序的,这种板子旁边没有8脚小芯片吗?那主芯片型号是多少呢

网友:
             能再水点不?????

网友:
我这边买的是vp898的,听好用的,平常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