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州 战神 k610d-a29 d4 开机风扇狂转,警报响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我有一个笔记本是神州的,开机后风扇狂转,而且每两秒响一声警报,以为是里边灰尘多了,拆开机清理了一下没用,bios也刷了,  有大神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是哪里的事

网友:
显卡的 温控 。。6脚芝麻官 通病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看看BIOS电池电量,电量足的话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看看BIOS电池电量,电量足的话查下温控电路!

查了没事,但是cpu发热很厉害,一同电源温度就上来了,手给我烫了一下,这是怎么什么情况啊大神

网友:
散热模组有问题吗

网友:
供电有问题,能触发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