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不过内存

楼主(2018-07-12):
机器来的时候进水!板载内存有一点进水  可是拿下来从新直球都不行 求助大家

网友:
貌似这款主板可以屏蔽内存吧 你可以找一下。屏蔽内存在外界内存卡看

网友:
那你就把板载内存去掉  让客户使用可拆卸的内存啊

网友:
屏蔽掉就是了。。。。。。。。。

网友:
把内存颗粒拆了,然后屏蔽掉加外内存

网友:
内存没短路的情况下,直接屏蔽板载内存,外加就可以了

网友:
屏蔽掉  集成内存

网友:
1.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2.内存颗粒是否发烫 3.屏蔽掉外加内存

网友:
可以尝试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其他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屏蔽内存的   屏蔽内存如果真正常  就只是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改电阻,3颗移位置,论坛有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bios屏蔽,大部分华硕DDR3板载内存屏蔽成功率较高,祝你好运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333-1-1.html

如果屏蔽失败查找以下问题:
1,确定1.5V/1.35v和0.75/0.675v稳定,不稳定或发烫的话就要修供电或拆板载颗粒;
2,如果有DDR3带灯假负载就测试下等是否全亮,一般有左右两边各4个特别亮,(1代Intel肯AMD一般全特别亮),确定内存槽内有无问题;
3,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下内存槽200/202脚是否有内存总线波形,
4,可以考虑直接用工具直接生产屏蔽文件(3秒左右就能生成好),如果还不行多换几个论坛上的工厂或淘宝或原厂bios在进行屏蔽.

其它:
1,X550CC确定可以通过BIOS屏蔽;
2,已知ADMD芯片组X550EP R2.0无法通过BIOS屏蔽.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清理干净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屏蔽自带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