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开机,一直处于恢复模式

楼主(2018-07-12):
今天接了一个客户的机器,一个苹果6,一直处于恢复模式,退不出来,然后问了一下,客户说轻轻的摔了一下,就成这样了,接过来,插上数据线,连上电脑,能看到一下东西,比如说序列号啊,信号什么的,说明硬盘没问题,我给强制退出恢复模式,还是不行,先刷机看看
刷机,报错9

查询了一下资料,大体上是硬盘问题,或者是逻辑码片断线造成的,为了进一步确定,逻辑电感附近打值,发现阻值偏大,断线了,要飞线

根据迅维老师传授的经验,把CPU挖开一角,飞线,就可以搞定,CPU边上有颗电感,刮起来不顺手,先拆掉,等全部搞好了,要补上

挖了好半天,终于挖开,飞线,路由固化

最后,打值,正常了,正常值在400左右,根据表的不一样,值不一样,装机,刷机,成功

最后,感谢迅维老师的精心教导,使我掌握了不少维修经验和技术

+ 10 + 5 逻辑码片福利上拉电阻打值,不是电感,傻傻分不清!

网友:
断线了,细心。。。。。。。。。。。。。。。。。

网友:
我去,你挖那么大没死,运气棒棒的

网友:
       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挖的CPU

网友:
5分钟搞定挖这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