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图纸

楼主(2018-07-12):
此机器电流上到0.8多,不亮,只有点位图,我想特意求个图纸,请大家帮我找找,谢谢了

网友:
图纸只有内部才有。估计还是需要在线查看的,弄不出pdf

网友:
先检查下CPU电压是否正常.DRAMRST#是否有1.5V电压.如果有示波器.看看是否跑码

网友:
图纸就算了 找点位参考维修吧

网友:
没得图纸 不要想了

网友:
同求呀,我也需要这些图纸,最近电脑修的都蒙蔽了

网友:
华硕的。。。基本没图,不行就只能放弃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