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键盘连键 换EC 换键盘都不好

楼主(2018-07-12):
X550CC 键盘连键 按空格键右边的CTRL变成删除键,按ALT 变成减号键,按删除键又正常,换过EC,键盘,刷过BIOS 都没好?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请问那哪位大神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换下键盘接口,还有就是飞线,有时板层漏电

网友:
直接飞线到EC吧,板层漏电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下键盘接口,还有就是飞线,有时板层漏电

怎么找是几条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是几条线啊

不是有点位图吗?键盘线路分KSI和KSO,同种线路对比找到不同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点位图吗?键盘线路分KSI和KSO,同种线路对比找到不同的线

KSI和KSO 是什么意思,怎么找到键盘某个键对应接口那条线

网友(点评):
I是IN的缩写,表示“入”;O是OUT的缩写,表示“出”。 不用管具体哪个键。量到哪个脚电压不对就修哪个脚

网友:
CTRL与删除键短路.个别测量时对地阻值都正常.但就是板层两路信号线短路

网友:
确定键盘是好的情况下,键盘接口洗刷干净也许会好。

网友:
楼主是换过屏么,我有遇过三星的换了屏之后键盘就连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