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 rev5.0 触发几秒掉电并保护维修

楼主(2018-07-12):
一块技嘉h61m-ds2的主板 板号5.0,这个出发之后就掉电了,然后自己有触发,再然后掉了就不能触发了,得把电源的电拔了才能再次触发!
  先想到是12v和5v 的检测出问题了,但是通电时测了下2v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测电压,内存供电1.5v没毛病(强行上电连内存供电都不出来,烦得很,触发下就要拔电灯半分钟才能再次上电)
   测到1.8v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q24的g级没电,这个是lm324给的,测到lm324的第三脚没电,这个应该是2.5v分压出来一个1.8v的电才对啊,再测,发现没有2.5v!
  看下2.5v的来源
  问题来了,这个q52是空的,没装的,我这五个图纸是rev4.0版本的,没有5.0版本的图纸,这个图纸2.5v只有这个管子是来源,但是你不装是几个意思??
  本来想自己装个这个管子的,但是这个管子不是很好找,h61废板全部卖了、、、、、、,于是就在3.3v处连了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压降搞出一个2.7v的电压,飞线到2.5v处,就亮机了!
  问题来了,这个2.7v替代2.5v之后,1.8v这个电压有2v了,cpu-vtt电压1.14v这个还过得去,但是vccsa这个电压有了1.09v,本来这个电压一般是0.9v的

有2个问题想请教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压稍高会不会有很大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位有这个板子的5.0版本的图纸,告诉我下这个2.5v是哪里来的!谢谢啦,板子交货了,没拍照、、、

网友:
抱歉 有好多错别字,麻烦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
前段时间H61废板涨价,我跟楼主一样都卖空了,有些可以修的都当废品卖了

网友A:
我想说的  io应该是正常触发的把,为什么内存供电影响到io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  io应该是正常触发的把,为什么内存供电影响到io触发

是强行拉低绿线上电的时候,内存供电不出来的,

网友:
2.5V IO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V IO产生                                                                                          ...

真的吗?大兄弟,谢谢啦,我下次遇到往那个方向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V IO产生                                                                                          ...

是这个io的第四脚产生的吗?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io的第四脚产生的吗?大神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

谢谢大神,估计这个板子io是8620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设计,io是8728 的时候就是q52产生的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