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07-12):
苹果6P,自动重启,有时候正常使用,请问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先刷机,再测硬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再测硬件呀!!!!!!!!!!!!

刷机可以正常刷过,不报错。刷完机也是这样,把主板换到另一个带件的机壳上,屏幕也换了,还是重启

网友:
看电流呀!!!!!!!!!!!!!!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那里的了,多谢帮助

网友:
换电池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