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奇怪的梦

楼主(2018-07-12):
客户送修联想圆梦CIH61MI V1.0主板 背面H61H2-LM3 rev1.0,故障是不亮机,两短一长报警,最初刷BIOS后亮机,且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关机后再次开机又和原来故障一样,再刷BIOS又亮机,关机后故障依旧。也就是说刷一次BIOS就可以点亮一次,只要不关机,就没问题,

只要一关机再 开机,故障依旧,已经换了好几个BIOS了都一样,没思路了,有哪位大师支个招,谢谢。

网友A:
BIOS芯片换一个没有,,,,,,,,,

网友:
BIOS芯片有一些好贵

网友B:
把BIOS芯片面换了再试试                                  .

网友:
感觉不是bios问题,查查内存的工作  以前也遇到过一次DELL 后面是系统管理总线有一条出现问题,偶尔还是可以开机用  偶尔重启就报警

网友(点评):
这些查了,没发现问题哦,感谢指导!

网友:
有没有联想    air13pro的图纸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换一个没有,,,,,,,,,

好的,我换一个BI0OS芯片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芯片面换了再试试                                  .

好的,我换一个BI0OS芯片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