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二修联想LS2233WA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2):
二修联想LS2233WA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LS2233WA超薄显示器

型号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白屏

【维修过程】

  同行送修一联想LS2233WA显示器,故障是显示器白屏,一会儿就蓝屏,红屏,慢慢换切换,循环播放,按键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联想LOGO。

  先上809F正常读取资料保存,维修到这儿,判断电源,驱动板应该正常。

  其实有点迷茫,怎么修呀!先拆机检查电源电压18V,这个电源板上面没有5V,驱动板有降压电路有5V,3.3V,连上信号到屏板的5V也正常。

驱动板

  但没想到,拆拆装装机器竟然正常了。把维修时用的资料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有坛友说是估计LVDS线接触不良,有的说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屏线接触不良。。。

指定不是屏线接触的问题

网友:
什么也没修就好了,这样给用户,有点不好心呀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这不就是捡钱吗

网友:
有没有联想    air13pro的图纸

网友:
测试个两天正常就安心收钱了

网友(2018-11-01):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根本不用修,就是屏进入了自检模式

网友:
应该是进入了自检模式了吧!!!

网友:
按键也有可能的
一起排除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已遇到多例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不典型

网友:
不是吧,捡钱的节奏。。。。。。。。。。。。。。。

网友:
715G冠捷代工的,准确告诉是屏线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2018-12-06):
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问题
联想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修的让人不放心哦。

网友:
我碰到过这个机器屏线安装不到位造成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两台这个故障,是不是联想忘了,反正第一台来,什么也查不出来,就放在一边,第二天又来了台一模一样的,当拔插屏线后故障就消失了,马上搬上边上已拆开的那台,屏线拔插一下也好了,就确定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不过我觉得起码要用橡皮擦一下,如果屏线已经发热变形还是应该换新的,这样钱才收得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