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B85-D3V主板无触发短接电源能启动

楼主(2018-07-12):
主板启动针脚有3.3V电压但无触发!短接电源强行启动能正常开机但拨掉短接直接掉电关机!有没有朋友碰到相同问题和解决办法!!

网友:
开机线路查一下,有没有小电阻之类的霉烂了?

网友:
主板很新没有霉烂现象!换上航嘉2.3+的电源能触发但不能点亮反复重启

网友:
查一下 桥的条件  RTC    还有开关到EC 有没有断线。。。。。。

网友:
检测触发电路开机针到EC到桥,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不行飞线解决了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了!问题是有的电源能触发的!!!!!!!!!!!!!!!!

网友:
检查ATX插座PG和PSON电压。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网友:
有可能线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