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主板X540UP加电不显

楼主(2018-07-12):
故障现象:笔记本型号硕VM520UP 加电不显,电流0.104A
故障分析:触发-电源指示灯亮,根据经验看电流像CPU虚焊或CPU有问题,拆机接电源用手按CPU触发电流竟然上去了,看来确定CPU虚焊无疑,由于没有BGA只有用鸟枪干一炮了,干完冷却,再次触发一路小跑接屏已亮机,至此本以为维修结束了,装机再开机竟然直接进BIOS设置界面?神马情况,一看竟然是找不到硬盘,好吧,再拆机先刷完BIOS再说,刷完BIOS先不着急装机接上硬盘看下,一看还是找不到硬盘,心凉凉....心想不会是南桥问题吧,尼马,左手把外接电源一拔,电脑竟自动掉电,电池接上的啊,怎么掉电啦,先不管硬盘的事了,先把掉电解决掉先,用表一测电池竟然没输出,先前接机器之前用电池是可以触发的有电的,经测量发现主板上有个镙丝孔两个圆半边的,是需要上镙丝接地后,电池才会输出的,这个奇芭设计,心中突然一想会不会是不接电池导致不认硬盘的?试试看不就知道了,接上硬盘触发进BIOS,奇迹出现了,这回还真认到了。这种奇芭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至此维修结束。
附亮机图。

VM520U-X540UP REV2.0原机备份.zip

网友:
重点是主板上有个镙丝孔两个圆半边的,是需要上镙丝接地后,电池才会输出的,没个

网友:
故障描述都很好再来几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重点是螺丝没有安装吧

网友:
华硕的这种垃圾设计,简直了。遇到过一次,清灰没打螺丝单电池不开机,然后想到迅维里面有个修华硕的没打螺丝不开机的案例

网友:
老板电流表 不错      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