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5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2):
机型:lenovo  G450
故障:不开机(有浓浓的糊味)
板号:LA-5081P
直接拆机见下图:

隔离管pq301,pq302全挂了,去掉刮刮发现漏板层了,上绝缘漆,烤板1时,
开始上件隔离管4407A见下图

测量个点的电感对地值均正常上电,发现没过保护隔离

测量发现pu301的主供电没有飞线解决,再次测量发现5脚2.7v正常,隔离管的控制级没有电压,断电发现控制级与芯片4脚不通,飞线解决

再次上电,公共点有了

待机正常

安装完美亮机

修机结束!

网友A:
最烦整这个线了  整的头疼

网友:
看到这种我基本上是放弃了

网友:
有时板层短路。。。。。。。。。。就报废

网友:
这个可以   我又是也是这样搞的   简单

网友B:
运气好  板层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板层问题,就靠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烦整这个线了  整的头疼

没有办法,价格高了客户就不修了,刮刮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  板层出问题就麻烦了

一般都刮刮量量,没有问题了,再上件维修,多半是靠运气

网友:
一般烧成这样,板子夹层也短路  拆半天也拆不好 只好放弃了

网友:
这个可以  有图纸的隔离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对于我这种菜鸟,烧坏板子就无处下手了!

网友:
板层问题的话就很麻烦了。。。。。。。。

网友: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