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 l-a690 开机 滴 滴 反复 5台都一样无语

楼主(2018-07-12):
老机器 l-a690 开机 滴  滴 反复 5台都一样无语 台式机 又遇到的那么 bios cpu   桥 电容 coms电池 都试过了  都一样 内存别面无断线

网友:
AMD主板加焊下北桥。。。会有惊喜

网友:
老机器确实是不好搞  我有时候搞的定就搞  不好就算了

网友:
这机器是我以前的师傅的最爱,毛病就一个,那就是COMS没电了,更换就好,不过毕竟老机器了,这板子也就50块钱不到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估计是coms 电池没电了 客户自己把跳线跳了 所以后来怎么整都不行 跳回来 不报警 了

网友:
那就是COMS没电了,更换就好7777777777777777777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