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接电大短路,触发漏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12):
       每天枯燥的理论讲解和手工练习让我差点让我崩溃了,平复一下波澜的心情。开始我们的故障板维修旅程。
       故障板由老师提供,每块板的故障和问题都不一样我也领到了一块,拿到板很高心终于可以修板了,第一步就是上可调电源看电流是否正常,一接电就大短路3A多,接电大电流肯定是主供电线路上短了,像这么大电流应该好排查。用老师讲的熏松香的办法排除短路发热的具体位置,很快就发现硬盘3v供电上C1504这个电容短了,马上拿镊子挑了,然后接电测试不短了。难道问题就这样简单的解决了?好戏在后面……
        我试一下是否能正常开机,一触发就1.2A。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顺利,接电后用手去触摸一下电源看看烫不烫,结果发现发现Cpu上盖先发热起来。这时可以缩小排查范围了,主要查一下上盖供电电路是否短路,用万用表量到了C2041短了,确定了问题后开始干了。为了省事直接单撬cpu上盖,看电流是否恢复正常,可是撬了上盖电流只有20毫安了,下层也虚焊了。算了直接从到尾干一遍Cpu吧!看来偷懒还不适合我,最后装回CPU,电流恢复正常,故障解除。

网友:
小白到大神的蜕变之路。实地学习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能干cpu就是不怕

网友A:
枯燥都是打根基。
根基不牢,大厦盖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枯燥都是打根基。
根基不牢,大厦盖不高的

老师说的对,必须扎实的学习。

网友B:
思路清晰 很不错的帖子!
原来向爱民你是92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 很不错的帖子!
原来向爱民你是92年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枯燥都是打根基。
根基不牢,大厦盖不高的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