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电流过高,进系统重启通病维修

楼主(2018-07-12):
联想B460待机电流0.07,过高,进系统重启。拆机看51123处,这款机子51123处有泡沫压住,导致R376.R377腐蚀 ,清理51123周围,确定两个电阻的分压电压5.4v正常,通电待机电流还是偏高。51123有点发热。怀疑坏了,更换,问题还是一样,想起这款机子的铁壳管容易坏 ,拆下,待机电流正常。两对管都换了。通电,待机电流正常,开机,进系统也不会重启了。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给同行们方便  大家方便你我都方便

网友:
经常见到这主板,电源芯片19V 烧个洞

网友:
有泡沫压住的元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经常见到这主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泡沫下面,容易回潮

网友:
这款笔记本是通病维修很多了故障都出在这里

网友:
经验啊!目前还没遇到,碰见了就知道,受教了!!!

网友:
两个 管子  问题。。。。。。。。。。。。。

网友:
这款机子的通病了,都是爱坏这几个地方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铁壳管坏的

网友:
这个主板都是老故障了,不过这个机器不装声卡会报错的

网友:
这个电路,把R376R377取了不要,芯片换成51125搞定,比你找电阻方便快捷。

网友:
B460 通病有几个。一个3V 5V旁边容易腐蚀  另外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乌龟管还好   不爱搞事情

网友:
又见铁壳,好几款机子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