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5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07-13):
接同行一块不过保护隔离的板子,充电ICBQ735。这是双N的保护隔离电路我真是醉了。故障现象是有时不过保护隔离。不过的时候ACOK为低电平。没有24V。过的时候一切正常。听说师傅们BQ25A可以代换。我就直接换成BQ25A换完之后还是有时候不过保护隔离。有时候还能过。还能正常加电。不过的时候全板都在跳电。包括电源口都在跳。测量驱动电压24V波形如下.一直循在跳。我试了把电压调低还是一样。换了两个BQ25A还是不行。原故障。测量AC检测脚2.7V。把第二个保护隔离管换掉之后也是不行。后来我把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拆掉没有装回去。可以出来稳定的24V。师傅们我该往哪里考虑呢

网友:
机器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仔细检测下

网友:
可以画 16v 电压试下 能不能 开机 ···ASUS 经常充放电芯片坏 会这样